难搞的iPhone6

楼主(2016-05-05):
前几天接了个iphone6大短路不开机,干掉了几个电容,看电流开机了,接上屏试了一下,能开机,能看到解锁页面,但是一划过来解锁就黑屏,换了屏,刷了两次系统都没有报错,问题还是一样,解完锁就黑屏,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查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苹果手机不会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各供电正常吗。

不正常就好搞了

网友:
等你搞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开机排线后能开机到解锁界面解不了锁。换之前解锁过,密码绝对正确。 但是不管怎么输入密码都是震动下就没了,多输入或者滑动到紧急拨号界面死机。       最后冷静下思考,想起电池是聚合物电池。聚合物电池超过60度就会不可逆的损坏电池。电池又是粘在壳子上,换排线要扣电池。取电池时候又用吹风吹电池加热才取下来。   最后换块电池真解决故障。至今不明白原理。电路也无从可查

always668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开机排线后能开机到解锁界面解不了锁。换之前解锁过,密码绝对正确。 但是不管怎么输入密 ...

经验  下次遇见考虑试试

网友:
楼主 你那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背光升压 。显示ic 。音频ic 检查以上IC

网友:
只想知道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开机排线后能开机到解锁界面解不了锁。换之前解锁过,密码绝对正确。 但是不管怎么输入密 ...

这个经验很好,下次要留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宝贵啊

网友D:
问一下  指纹坏了  可以修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升压 。显示ic 。音频ic 检查以上IC

请教一下 背光升压和显示ic都可以理解 音频不明白??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指纹坏了  可以修吗

可以  但是看具体境况

网友:
今天修了部6P换了个触摸ic 结果就在您这情况,最后再换一个就可以用了 希望对您有用,应该是ic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换开机排线后能开机到解锁界面解不了锁。换之前解锁过,密码绝对正确。 但是不管怎么输入密 ...

不好意思,点错了,回复一下,给你加分弄回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手机生意不错的,一直都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