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不通电----------------------------------e943

楼主(2016-05-06):
超集成,板子安在底座里,不通电,偶尔能通电但屏的上沿部分会闪,后来刷程序就好了,但有时又出现类似没背光,最后折腾一番后得知是led的软排线被厂家折了九转十八弯导致间歇开路,总结,不通电是程序的问题,闪屏和暗屏是线的问题。
闪屏

网友:
这个设计是不怎么好

网友:
设计有缺陷

网友:
就和宏基的蜂鸟笔记本一样屏线极其容易出问题。容易断,而且不好坏,都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可能是通病~

网友:
屏线极其容易出问题,设计问题。这是刀锋?

网友:
为了样子好看,把屏线设计的好长,,,

网友:
这么高级,过来看看

网友:
这个我修过 开关是触摸的 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我遇到二台暗屏的,都无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