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6-05-06):
把ic换了搞定。

无辽 -1 没有给分,写的不具体,没写清楚哪个IC

网友:
屏上那个IC啊。具体点哦。

网友:
那是干什么用的芯片  ?

网友A:
屏上面的IC吗? 哪个芯片 有型号吗

网友:
屏幕上的IC?还是主板上的IC?如果是屏幕上的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屏幕呢?Y470也未必只用一种屏幕吧?

网友:
暗屏应该是升压电路的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面的IC吗? 哪个芯片 有型号吗

那个IC是干涉么用的,????

网友:
楼主能说明点吗

网友:
应该是升压的IC,我经常换

网友:
直接换屏芯片   牛皮

网友:
楼主牛的 直接换屏芯片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啊

网友:
升压电路的ic换掉了是吧?

网友:
写换屏更简单

网友:
麻烦楼主写详细一点晒,是哪个IC嘛?

网友:
这样的我就直接换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升压IC吧

网友:
水的一手好帖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屏坏啊,真是神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每次都换屏了。

网友:
你说的是屏上的升压ic吗

网友:
楼主,把资料补全,我给你回血。

网友:
应该是屏幕升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