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高压延长线烧了不要去换线------------------19 ...
飞利浦,高压延长线烧了不要去换线------------------191e

楼主(2016-05-06):
应该先换灯管,这是此机的通病。
通病

网友:
飞利浦19寸的基本都是灯管出问题

网友:
恩恩,对滴,飞利浦的就是这毛病

网友:
高压线烧糊了 就换了吧

网友:
先换灯管 这是通病

网友:
群创的屏,上灯管出现虚焊,LG的屏一样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既然线都烧了,肯定要管和线一起换啦

网友:
嗯 飞利浦的就是这样

网友:
飞利浦19的显示器,灯管是通病了

网友:
对滴,飞利浦的就是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