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集显

楼主(2016-05-06):
五一长假的前一个傍晚,客户气急败坏跑进门说15分钟能不能修好,15分钟后她要准时闪人,只要能搞好,价钱好商量,我暗喜3秒后立马拉下了脸,心想拆装机至少就得10几分钟,你丫的赶着去投胎啊,我最终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查获出了没出集显,来不及查条件,三下五除二扒掉了ic的24pin电阻,没出,眼看就到点了,故伎重演,vccp飞过去,我余光看到客户的表情和机子一齐发亮。

网友:
楼主用vccp当得集显吗

网友:
95831 24pin?  vccp飞的那啊

网友:
行吗,不会返修吧!如果可以,这还真是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知道能带起来多长时间?没试过

网友:
没弄过 但是楼主的案例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 技术到位

网友:
vccp 替换的集显的电压吗??? 说清楚点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直接拉1.05V过去?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稳定使用

网友:
呵,这样也行了,我感觉集显供电不出很多是南桥坏

网友:
是没有开启信号还是。。。。。。。不明白

网友A:
这样会不会超负荷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样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直接拉供电???

网友:
这货集显不出,独显也不亮机吗?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详细点儿?

网友:
没办法的,客户赶时间,只能强行飞电压

网友:
怕是用不住,不过回来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急,赶飞机。。。

网友:
强行上电,最为致命

网友:
看来 楼主修的多了 这么熟练

网友:
vccp是集显开启吗

网友:
这样子也行。

网友:
以前修ASUS的机器这样改过,可是进系统会灰屏,后来还是把集显修出来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可以进系统不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是短线了吗还是强制拉线

网友:
真心速度学习了

网友:
这样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返修

网友:
这样也行? 还没试过哎。。。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呵,这样也行了

网友:
这样机器稳定吗

网友:
我最讨厌这机器不出集显供电,当成新手的头疼,不过你这样飞线,这真的好吗?恐怕就要返修了

网友:
楼主亮了。。图片能再清晰点更好 了

网友:
这感觉根部问题没解决,返修率估计是有的。或者会引起其它问题。

网友:
楼主高手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这种应该会返修,不过生意已成功了,呵呵

网友:
都说是急走了,拿了钱再说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机器问题多

网友:
这样飞线是解决了亮机,就怕使用的过程中不稳定啊。

网友:
来自: 上海
借了个电压,十五分钟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
这是要起飞的节奏...

网友:
楼主技术很熟练啊 ,你小时候是语文课代表吧

网友:
这样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样也行 不怕返修啊

网友:
这个绝招以后遇到可以一试

网友:
不是吧,估计会返吧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看懂了,这样不是很危险吗?要是其中一个供电出问题,2个一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超负荷呢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还有一点,集显岂不是不受时序控制了吗VCCP是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吧。。。

网友:
看不懂,不知其中原理

网友:
这样拉过去稳定吗

网友:
拉过去和时序影响吗

网友:
这样飞会不会过载哦

网友:
集显供电拉过去,稳不稳定呢

网友: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15分钟还真搞定了

网友:
问题是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样确定稳定吗

网友:
加急修要了多少钱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
集显电压关不了

网友:
没试过这样拉集显的

网友:
写清楚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第一次见

网友:
这样可能比原来的性能差了吧,加油

网友:
一般24pin电阻去掉就可以,楼主拉的多少v的电压,今天加不了分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这个真牛,你是用vccp当集显么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g40-70背光亮不亮机 求解

网友:
其他机器试过 这台还没试过

网友:
b470 集显铁皮烧穿板层 我都怎么搞 就是有些机器不行 能亮机 装集显驱动过LOGO 后黑屏死机

网友:
这样也行,维修真是天马行空,搞好收钱的王道,不止能用多久

网友:
楼主老牛X啊!这节骨眼返修不返修暂时不考虑了,先弄亮是真理。

网友:
可能刚好就是芯片不良没出电压,有些电压是可以飞的

网友:
100%会回来

网友:
要少这么干,容易犯”早泄“,那以后你再遇到”吃“快餐”的女客就更容易“泄”了。哈哈。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见识了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我了个去 真佩服楼主的勇气 15分钟也接下了 是我机都不会拆了 不过楼主也是有那金刚钻 才敢拦这瓷器活啊

网友:
这也行啊 呵呵

网友:
有没有飞线图,见识下怎么神奇的飞线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用VCCP直接代替集显供电啊,这样的维修。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关心楼主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VCCP代替集显的供电,我也做过,不过这个方法不保险

网友:
楼主 飞的线看不清楚 图片拍清楚一些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真的牛叉

网友:
来自: 中国
兄弟,咋整的,飞的什么线,请教下

网友:
来自: 中国
先把钱收了,返修的话给的时间就更多,楼主真机智

网友:
楼主也是有点猛,看客户应该是很急,这样也是应急的方法把

网友:
这招我也用过,但是有些机子要用假PG。

网友:
客户赶着上火车 返修也不会找你了

网友:
vccp会补会太大

网友:
vccp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
我被楼主脑洞大开征服了 ,太有才了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去掉95831的24PIN的电阻不出电压说明 问题很可能出在芯片自身或者周围 跟南桥和BIOS关系不大 所以楼主直接拉电压了 如果去掉24PIN电阻出来了电压 估计就不好搞了

网友:
cpu考虑了没

网友:
一下搞定 牛

网友:
这电流你确定带的动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USB不能用,一般怀疑南桥。你能查出其它元件问题,也属难得

网友:
不先说楼主技术如何,做生意头脑可以,15分钟之内只能这样修了,返修是后话,钱是先拿到手了,再坏了也不一定坐飞机过来找楼主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