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 VER,2.0主板复位灯常亮故障求解答

楼主(2016-05-06):
V星-B75A-G43 VER,2.0主板故障是可以可触发,不跑码,复位灯长亮,,风扇长转。供电。时钟都查过,正常,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故障,没PG信号,下部该怎么查?望指点一二,先谢谢

网友A:
复位灯长亮  看看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长亮  看看复位信号

谢谢,我在查下看看

网友B:
按时序来,PCI的A15脚是否是3.3V,没有全板无复位,有的话,CPU是否复位??接下来查,,,,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在下学习了···

网友D:
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按没有复位去查!!

网友E:
看看 pg信号的3极管 和 电阻有没有送到桥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除非有图,不然也不好修,好是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在下学习了···

好啥啊 。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还没,一直在这放着,还在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回事??请指教

指教到是不敢,打PCI-E阻值卡上只有PG信号没有,其他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  在下学习了···

都没修好,技术都烂的要死,你还学习啥,我们要像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PCI的A15脚是否是3.3V,没有全板无复位,有的话,CPU是否复位??接下来查,,,,

谢谢,我在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 pg信号的3极管 和 电阻有没有送到桥

谢谢,因为没修过B75的板,不会修,我在查查

网友(2016-07-18):
INTER芯片组的复位条件:桥工作条件正常后产生复位信号给各个设备。南桥供电,时钟正常,收到两个PG信号后:VRMPWRGD(CPU电压好信号,由CPU电源管理芯片提供),PWROK(电源好信号,电源灰色线提供,由电路转换后输出给南桥),常见PWROK信号经由门电路,IO或者一些分压电阻,三极管去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