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问题,求助大家帮我分析

楼主(2016-05-06):
昨天顾客拿来一台联想启天,说是时不时就关机了,起初以为是高温,开盖风扇转动正常,开机鲁大师,温度压力正常,这时候无意间手贱碰了下cpu风扇,结果就关机了,试了几次发现还是这样,怀疑是主板下面有什么东西和机箱连接导致短裤造成的,于是拆下来一看,还真有个电容器的引脚更换后没有剪掉,心想这也太不负责了,剪掉后以为ok了,在外面试一下,结果还是,纳闷了,没有思路,会不会是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A:
是G31T-LM或G31T-LM2的主板吗,拔掉开关试试,换风扇,因为那个CPU到北桥的数据线设计问题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31T-LM或G31T-LM2的主板吗,拔掉开关试试,换风扇,因为那个CPU到北桥的数据线设计问题有断线。

谢谢,我按照您的思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