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11T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6-05-06):
SONY PCG-5111T触发瞬间掉电
测得触发后HWPG都出来了,马上掉电。
再测各2级转换电压都能出。

D56,D57没装件。
HWPG进了PCH--H55.想到拆机看到散热口堵得蛮多,试着吹PCH看看,结果不再掉了,跑码亮机。

网友:
图纸和BIOS 论坛都有了,不再重复发了。发个维修案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额,这5系列的hwpg咋就跑进桥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5系列的hwpg咋就跑进桥了呢

咋就HWPG进了PCH呢?可是图纸上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咋就HWPG进了PCH呢?可是图纸上这样的。

那就对了,这个hwpg适合cpu供电电源好相与过来的,就是不知道cpu供电的开启又是谁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这个hwpg适合cpu供电电源好相与过来的,就是不知道cpu供电的开启又是谁来控制的

开CPU供电么当然是EC了。VRON由EC发出

网友(2017-04-10):
可能真是通病啊,今天也一样好了一台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