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楼主(2016-05-06):
接到一台联想y510p 电脑    开机到1.35  就不动了   求助一下  谢谢

网友:
1.35 估计也就是显卡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再说

网友: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网友: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