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笔记本预装的Win8怎么换成Win7

楼主(2016-05-06):
买了一台联想Y400的笔记本电脑,想要将里面的Win8系统给重装成Win7系统,那这个要怎么进行更换呢?

首先我们先看下联想Y400M笔记本的相关配置参数:

  处理器:Intel Core i5-3230M双核处理器 (2.6GHz主频,最大睿频可达3.2GHZ,3M三级高速缓存)
  预装操作系统:正版LINUX、正版WIN8系统
  内存:4GB DDR3 1600内存
  硬盘容量:1000GB硬盘(5400转)
  光驱:DVD-SuperMulti刻录光驱
  屏幕:14英寸高清LED背光超薄炫彩屏 (1366 x 768)
  显卡:NVIDIA GeForce GT710M独立显示芯片
  显存: 2GB DDR5 独立显存

  所以根据以上配置显示可以判断,联想Y400M系列的笔记本电脑是可以安装win7系统的,而且运行应该很稳定又流畅,且该笔记本有4G内存,所以wn7之家小编建议安装64位windows7操作系统win7zhijia.cn/xitong/x64/,另外本站的所有win7系统稳定安全,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本站的联想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win7zhijia.cn/xitong/notebook/。

具体安装方法如下:
  1、一键快速重装系统-直接解压安装:快速安装方法(重点推荐)
  将下载好的电脑系统放到到D盘(或者其他非C盘)下,先右键点击压缩包解压,然后打开文件夹里面的AUTORUN.EXE。
  具体安装方法详见:快速安装GHOSTwin7的方法(图文)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26.html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878.html文章链接

网友:
恭喜了!w8没比w7兼容性好!

网友:
还是Win7好用。兼容性好点。

网友:
联想 win8 改 win7 三步走。  1, bios 最后一个选项卡 win8 什么的 改掉。2 urfi改成 legac 按F9。3, 硬盘删除 GUID 换MRB 。 联想ideapad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