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能开机不亮灯,不充电,sys_onewire正常

楼主(2016-05-06):
A1465,板号:820-3208,能开机不亮灯,不充电,sys_onewire正常,小板到EC也没开路,adapter_sense也是正常的3.3V,smc_bc_acok也是正常的3.3V,怎么就不亮灯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is6259的Ac_OK只有2.5V左右,正常吗?

网友A:
楼主 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修好了,换小板

网友:
奥  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换smc不行   最后查出是一个电容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换小板

奥  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换smc不行   最后查出是一个电容不良导致的

网友:
我去搞半天 原来是小板的问题 看来是是缺少配件测试啊

网友:
我的也是能开机 不亮灯,看来明天去公司先看看小板有啥氧化的地方先

网友:
我遇到现象除了灯不亮不充电外还会暗屏,但是把那根链接小板和主板的线拔掉就正常亮,果断换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