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电弧痕迹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6-05-06):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电弧痕迹引起的故障

  早些时候入手了一台7150PLUS万用表,开机后电压显示0.106V左右的电压,内部继电器不断的在切换,该表不停的在20V和2V挡间切换。测量后发现输入端有电压上的跳变,手动切换在20V挡时显示有约0.1V的电压,手动切换到2V挡显示OL,短接输入端能归零,但断开后又显示OL。

  原以为是模拟开关/切换场管老化引起的,在将各部分电路单独测试后发现,输入端有0.07-0.12V的电压。在用外部电压表测试时,该表2V挡也能测量出和外接表一样的电压,而撤离外部表后,又显示OL。

  接下来分析一下该表的电路。

图一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在20V挡位时,输入信号经分压电阻100:1分压后进入输入电路。

图二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而在2V挡时,输入信号直接由开关导通进入输入电路,在0.2V挡时,与2V挡一样直接进入,但由输入电路放大10倍,同样20V挡也经过一次10倍放大。

图三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将PCB上几个点按图中红色处断开后,开机不再乱跳继电器,电压也显示在一个较小的值上,而用外部万用表测量后,输入点依旧有0.1V左右的电压,而且在变化。

图四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有电压的导线为黄色框中导线(浅蓝色框中为另一面走线),在这个情况下还有电压,我只能推断,PCB上某处绝缘效果降低,漏电了。

图五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再看7150P的输入阻抗,20V以上为10M,2V和0.2V为10G,若漏电处电压为15V,在10M欧输入阻抗的万用表上分压仅为0.1V,则PCB漏电处电阻约为1.5G欧,而7150P的2V挡输入阻抗大于10G欧,则在2V挡时输入端有10V以上电压,这时表会切换到20V挡,当切换到20V挡时,输入阻抗变为10M,输入端只有0.1V,这时表又想往低量程切换,于是造成了万用表开机后不停切换继电器的情况。

  拆下某个继电器后,发现引脚上有放电一样的痕迹,PCB上也有比较宽的痕迹,估计问题就在这,由于电阻很大无法测量,所以不能确定,在清洗完PCB与继电器后装回,7150P开机不再乱跳继电器,开机两个小时数据稳定,但由于之前没确定问题时调了一下某个电位器,目前电压不是很准,但已经基本可以用了,找个时间完成一次校准基本就好了。

图六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图七 一台六位半万用表维修

网友:
版主这个表很不错啊!看贴子还没写完呢。坐等下文。

网友:
拆下某个继电器后,发现引脚上有放电一样的痕迹,PCB上也有比较宽的痕迹,估计问题就在这,由于电阻很大,无法测量,所以不能确定,在清洗完PCB和继电器后装回,7150P开机不再乱跳继电器,开机两个小时数据稳定,但由于之前没确定问题时调了一下某个电位器,目前电压不是很准,但已经基本可以用了,找个时间完成一次校准基本就好了。

网友:
怎么没有六位半表的外观图呢,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这表应该很贵吧

网友:
这是好表吧,不知道测量的准确性咋样

网友:
表应该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