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笔记

楼主(2016-05-06):
主板供电
待机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集显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VCC_DDR(VCC/VDD)
桥供电  带PCH 1P05_PCH,1P8_PCH
总线供电  CPU_VTT(VTTVCCIO)
待机供电 3VSB(VCCSUS3_3)
待机供电 给参与触发开机部分
内存供电==内存及内存控制器工作电压1.5V
桥供电  桥核心电压1.05V 1.8V
总线供电 CPU内部前端总线供电1.05V
集显供电  CPU内部集成显卡核心供电1V左后
CPU供电  CPU核心供电
待机供电 到 内存供电  到  桥供电  到  总线供电  到  集显供电  到  CPU供电
待机供电  3VSB,3VDUAL
位置在PCI  A14 PCIE  B10
PCI插槽边上的稳压器产生的
1084  1085  EH11A UP7706
测量
稳压器输出脚
8脚稳压器从6脚输入
内存供电 VCC_DDR1.5V
2   1.8V
3   1.5V
3L   1.35V
4    1.2V
位置 内存插槽边上大电感线圈
2个的话最靠近内存插槽那个
VCC1_8_PCH   PLL供电
1.8V  桥和CPU
运算+场管方式 产生
1.05桥核心供电
CPU到桥中间的场管是1.8V
桥边上的1.05V
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  CPU_VTT
给前端总线上拉
(总线供电在CPU内部  因为  CPU把北桥给集成了)
总线供电    提供给CPU
桥总线供电采用1.05V  桥的主供电
CPU右上角大电感   总线供电
CPU左下角大电感   集显供电
VXGA  集成显卡
CPU做边上中心三个大电感 是CPU核心供电
VID控制CPU供电电压大小每个CPU不一样
通过不同方式降压
比如5VSB变成3VSB
稳压器降压
运算+场管降压
PWM降压
有3个脚
1脚调整
2脚输出
3脚输入
5VDUAL给稳压器供电
经稳压器内部降压后,输出3VDUAL_ICH供电
输出电压通过R2636分压取样后
反馈给1脚内在不进行调整输出电压
问题
无电压输出   输出电压低
无电压,线断电打值输出端是否短路
短路表示后极芯片坏
不短路更换稳压器
输出低 线断电打值 输出端是否短路
短路表示后级芯片坏
不短路 先查1脚电阻再换稳压器
运算+场管
有场管   电容
场管D极降压到S极
V_1P5_MCH分压到U16A运算3脚慢慢从1脚输出到Q32降压V_1P5_CORE输出V_1P05_CORE在反馈给UQ6A 2脚
二极管档大值输出脚是否短路
短路  后级芯片坏
测量场管D极是否有供电
无供电  查来源
测量场管G及是否有控制信号
场管总工作原理
N管 G大于S   1V以上导通4.5V完全导通
1.5V到1.05不用完全导通   要2V以上
G极有控制信号  直接换场管
G极无控制信号下一步
测量运算正向输入端是否有电压0.8V以上
有电压  查运算供电,跟换运算
无电压 差点压来源极分压电阻
PWM 开关电源
4个部分
控制+场管+电感+电容
场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核心 控制芯片
芯片工作输出信号控制场管降压
分上管和下管
上管S接下管的D  下管S极接地
UAGTE==上管驱动
LGATE==下管驱动
180度   导通时间同   相位相反
控制上下管交替导通  不能同时导通
PWM心片两大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供电5V  12V
开启要1V以上
上管导通 下管截止
输入电压通过上管 在经电感  电容输出供电
电压到电感和电容 慢慢变大  充电放电 都是慢慢的(电平车充电一样)
输出电压跟随电感充电慢慢上升
输出电压反馈给芯片
如果芯片检测到输出电压打到正常值
电感 电容 慢点后
芯片进行第二阶段
FB
上管截止 下管导通  放电
电感接地
下管导通 形成回路  电感放电
输出电压下降
FB检测
下降到芯片设置值芯片在控制进行第三阶段
在芯片控制控制上管 下管交替导通 得到供电
每秒300KHz
输入5V 供电要1.5V
电感等同于电池
上管导通时间越长,电感充电越高 输出电压越高
这样控制输出电压
检测脚FB

网友:
图片在WORD  复制不出来 o(︶︿︶)o 唉

网友:
图片有的找到了 哈哈

网友A:
这是实地课件讲义吗,分析精准易理解和修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实地课件讲义吗,分析精准易理解和修理主板。

不是实地 远程  那个  学习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腻害     学习了

我是在电脑店上班的
你呢  我觉的可以学习下挺好的
也不算太贵把
我这是远程的
去实地
对我来说有点贵
也要时间
看个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