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插电源自动开机不亮

楼主(2016-05-06):
联想Z570   板号:10290-2      48.4PA01.021     LZ57  MB      MADE  IN  CHINA
CPU是i5二代,桥是BD82HM65,显卡是NV的N12P-GS-A1

故障:插电源自动加电开机,电流是0.01跳0.6几跳0.8几不跳了;按开机键能关机,关机就不自动开机了,再按开机键能开机电流跳的和之前一样;拔下电源,在插就和之前一样故障!

另求此机图纸点位图!
大神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我只能帮楼主加加分,帮顶下了!

网友A:
跑码了吗,PCIRST复位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了吗,PCIRST复位有没有

没检测卡,没图纸,没点位图

网友:
LZ修好没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