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70P I5 D2,做系统过程自动关机!

楼主(2016-05-06):
神舟K470P I5 D2做系统自动关机,更换了,内存,硬盘,重刷BIOS,故障依旧,现在就差CPU主板没换了,进PE正常,ghost系统正常,重启安装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是CPU过热,还是CPU有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请大神赐教!
刷BIOS

网友:
已经解决了朋友们,是CPU散热不良造成的,换了硅脂,换了散热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