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检测不到硬盘及U盘

楼主(2016-05-06):
铭瑄M55DL主板检测不到硬盘和U盘。已刷过bios。恢复出厂设置。硬盘和U盘及配件完好。不知怎么修了。向高手师傅求解。

网友:
USB和 硬盘都不行刷了BIOS这种一般是南桥问题,不过可以先查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  数据线打值

网友:
同意楼上,南桥有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桥的问题了,不必纠结了。

网友:
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A:
南桥已换。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A:
南桥已换。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已经修好!是25M晶振坏了!

网友:
南桥旁边的25M晶振坏了!频率偏移

网友:
打一下usb阻值把估计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