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开机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06):
解决办法:同时按住Home键和关机键10秒(如果没能重启),立刻松开再按住加音键,只到开机为止。 情况二
遇到“白苹果问题”(手机开机时,出现白色的苹果后死机)。 解决办法: 出现“白苹果问题”时表示系统进入了DUF模式,使用方法如下。 (1)在电脑上打开软件iTunes,将手机与电脑链接,关机。 (2)长按开机键,直到屏幕出现了苹果的LOGO(一定不要松手哦)。 (3)在按住开机键的同时,再按住Home键,一直按到苹果LOGO消失。 (4)此时松开开机键(不松开Home键),这时候电脑会提示出现进入恢复模式。 (5)iTunes提示出现恢复模式,此时按住Shift,然后选择相应的固件进行恢复即可。

网友:
上面是硬盘申开机资料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就是白苹果就刷机哦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

网友:
有收徒弟的吗

网友:
这是楼主总结出来的吗

网友A:
就是进了DFU模式刷机。和强制关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进了DFU模式刷机。和强制关机吧。。。。

总结的更到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看不懂也要赞,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用爱思助手来刷可以不

网友C:
灌水成分比较多,不过多谢分享,修苹果一定要软硬都通才比较实际

网友:
这是软件不开机  来点硬件时序不开机问题

网友:
进DFU模式和恢复模式都可以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爱思助手来刷可以不

爱思仅支持DFU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水成分比较多,不过多谢分享,修苹果一定要软硬都通才比较实际

恩 有道理啊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这是苹果手机刷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