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待机3 5V 不正常 无触发

楼主(2016-05-06):
vin 不正常 在0至5V跳变    断开3V5V_en(就是断开电阻pr225 )   后 Vin正常。会是6237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应该有短路了,直接万用表打不就出来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等待你的维修结果  我也有一台   现在还丢在一边在  反正是客服不要了 看看还有救的希望没有  就看你的了

网友:
先打对地值没有短路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A:
拆掉6237,vin还掉变吗

网友:
开启信号有嘛?

网友:
先换个试试,也有可能是管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6237,vin还掉变吗

拆掉不跳变才怪,不烧成废物就不错了

网友:
可能是管子问题

网友:
e40显卡坏的很多啊

网友:
是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最好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先把IC换了再查吧

网友:
等待维修结果 应该哪里有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6237,vin还掉变吗

呵呵,,人才,

网友:
建议你看看显卡供电  那边也挺容易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不跳变才怪,不烧成废物就不错了

别人故意的这么说的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6237,vin还掉变吗

学员??  学了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故意的这么说的  呵呵呵

故意说的? 心是有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