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6-05-06):
联想LI2063wA显示器指示灯白色常亮,黑屏怎嘛办

网友:
楼主你要看下是否是暗屏,也可以用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能不能开关机,,,

网友:
背光或高压可能有问题。。。。。

网友:
背光不亮?有信号应该是绿灯亮,期待楼主,详细描述。

网友:
指示灯怎么会是白色呢,输入信号后应该是绿色的吧,楼主认真观察清楚。

网友:
不开壳是不能分析出来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