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帮我看看这个波形是怎么回事?内存不过

楼主(2016-05-06):
上内存还是不上内存都一样,对地阻值在400左右

网友:
内存的其它条件都正常,VDDSPD3.33,供电1.5V,只有复位没出来

网友:
SDA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SDA这条线是不是过三极管了?内存信息都不正常,内存复位也不用去测。

网友:
先复位后数据

网友:
这块板子没有三极管之类的,直接进了PCI,PCIE16,PCIE1X,还有进子时钟芯片和南桥,不知可不可以挑起时钟的脚位来判断?

网友:
这是什么板?沿着SDA线路查查

网友:
SDA  SCL  阻值一样?

网友A:
估计是bios问题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bios问题  刷bios试试看

BLOS已经刷过了,这条线连接的就只有南桥和时钟了

网友:
是不是过孔不良哦

网友:
也有可以故障点不在内存这边

网友:
把时钟DATA脚挑起来后,波形恢复正常,但是还是跑E0,不过内存,没办法了,麻烦看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看看3.3V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