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yoga2 11

楼主(2016-05-06):
这个机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HASWELL CPU 对应的BIOS,板号AIUU3 NM-A341 REV:1.0(AACN94WW.ROM)

aacn94ww .rar

网友:
一个是BAYTRAIL-M的cpu,对应的BIOS,板号AIUU1 NM-A201(92CN93WW.ROM) 92cn93ww

网友:
百分百亮机的BIOS

网友(2016-06-15):
电脑型号就一个吧  怎么来了2个 BIOS

网友:
大家注意了,我下了,刷进去,直接不亮机哦,而且连me版本都不对的,骗子

网友:
自己看清楚自己的主板用的哪种CPU再下跟自己CPU对应的bios,百分百ok。这个不存在骗不骗人一说,主要你觉得可以用你就下来试一下。BIOS是上机试过亮机没有问题的

网友:
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2016-08-02):
这个是在线升级的  或者需要修改后才能用的

网友:
操作指导: 该机型有两个平台Baytrail-M平台和Haswell 平台并且发生该通报问题的机器可以再次开机. 步骤一:区分平台: Baytrail-M平台:标配Intel N系列CPU的机器.诸如:N3510,N2820,N2910等.                  Haswell 平台:其他非N系列CPU的机器,诸如I3,I5,I7等. 步骤二:Haswell 平台机器可以通过按住开机键持续大于8秒时间进行放电,放电后可以重新开机.        Baytrail-M平台需要通过插拔电池放电,放电后可以重新开机. 步骤三:开机后,请更新如下BIOS解决问题:

网友:
Baytrail-M平台刷新BIOS:92CN30WW
      Haswell 平台刷新BIOS: AACN15WW

网友(2016-09-03):
来试试这个文件可不可以用!

网友:
sk c et kcg

网友(2016-10-13):
正需要呢,感谢楼主

网友(2016-12-18):
这个bios是联想知识库里的

网友(2017-07-27):
这个bios的确是有问题的  首先 我机器i5的 能亮 但是机器任何动作都慢 ···········本身bios是第一个  但cpu是i5
下载楼主第二个 直接触发上电0.1 就这样

网友:
我的机器是AIUU3 NM-A341,下来试试看能行不

网友(2017-08-29):
HASWELL的BIOS亲测可以用,亮机速度也快

网友:
亲测板号AIUU3 NM-A341 REV:1.0(AACN94WW.ROM),可用,亮机。

网友(2018-04-15):
我的板号AIUU3 NM-A341 REV:1.0 刷楼主提供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AACN94WW.ROM) 开机3秒亮机。

网友(2018-06-13):
BIOS是好的,按照版号放心下载,我的是AIUU3 NM-A341 REV:1.0

网友(2020-03-16):
一个是HASWELL CPU 对应的BIOS,板号AIUU3 NM-A341 REV:1.0(AACN94WW.ROM)
这个可以用,不过开机比正常迟一点点,大概6s显示。

网友(2022-05-27):
可以亮机没毛病

网友(2025-05-16):
感谢楼主 刷了第一个对应的boss 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