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板海尔C600附图纸

楼主(2016-05-06):
海尔C600  板号:V30SIX   ver:C
故障现象为不触发,上可调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拆机,量开机键电压5V正常,测按下开机键有无跳变,发现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电压被拉低,但没拉到0v,上图,图1可见T3,T4经过电压接地实测T3T4电压为1.4V  肯定不正常,跟着PWRON找下去 发现来到了图2,PD7,(二极管都是单向导电)肯定是这个二极管漏电,换了开机正常,故障解决。

补充内容 (2016-5-7 15:52):
没换2级管前这个二极管C为10V是  VADAP的电压,A为1.4V就导致了开关的T3 T4有1.4V电压,更换二极管后C为10v  A为0V正常

ECS V30SIX - 37GV3000-C0 - REV C.pdf

网友:
这个图纸很难找 谢谢

网友:
PD7  一脚有拉低了吗·

网友:
换了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问题还是很好判断的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问题   谢谢

网友A:
PD7在这起什么作用?图纸上看是个稳压管吧,他是怎么拉低PWRON的呢?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7在这起什么作用?图纸上看是个稳压管吧,他是怎么拉低PWRON的呢?

pd7一端是10V  一端是1.4V  肯定不正常涩,二极管是单向导电10V肯定是不能流过来的,所以这个二级管漏电过来了1.4V,就导致了T3,T4开关的负极有了1.4V的电压,当你按下开关的时候,只能拉低到1.4V,所以不会开机。换了pd7后T3T4为0V,按下开关键,5V 0V 5V的跳变  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7一端是10V  一端是1.4V  肯定不正常涩,二极管是单向导电10V肯定是不能流过来的,所以这个二级管漏电 ...

哦,这样啊,学习了哈

网友:
一般场管漏电的比较多,二极管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