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乱 修好 2台 华硕K42J

楼主(2016-05-06):
   几天前拿到机子是一台华硕K42J  2修机,电流上到1.7了就是不显,以为是显卡坏,加焊了几次还是不见好,各个供电都正常,BIOS也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这机真是难搞,又没有图纸,都跟客户说无法修了。今天刚开门又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天气太热,显卡花屏了,随便加焊加焊就好了,之后拿 这2块板对比着测来测去,最后发现时钟芯片开启信号不一样,把时钟开启信号前面的3极管拆了,再试开机,好了,亮机了,太好了,又可以多收200了    另附 板号k42JR VER4.1 四显存 i3独显  好机备份的BIOS

华硕K42J I5 4显存芯片.rar

网友:
时钟有问题  电流不会上到1.7啊

网友:
华硕没图纸,如果有二个一样的板对比会有不小的收获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那个三极管连的是什么  开启不正常  是电压不够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把

网友:
怎么修的啊,有图纸吗

网友:
没图纸呢,所以叫糊乱修,时钟芯片不在桥内呀

网友:
不会吧,时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