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50I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06):
接一同行机,开机掉电有时候按开关就掉,有时候直接不触发,每次都不一样
维修过程,
目测没有进水,没有掉件
测试开关  正常
加焊IO 故障依旧
查 3 5V转换电压正常
刷BIOS   故障依旧
加焊南桥,故障解决《《
  付  BIOS   960  集成

W350I 960集成.zip

网友:
桥虚焊了,应该压着能开机才加焊的吧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

网友:
是hbm的桥吗?

网友:
对  是的,就是这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