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ir 1466进水改装背光

楼主(2016-05-06):
前几天同行给送来了一台苹果,说是进水了,拆开后发现进水位置在屏线接口那,还好不是太严重,清理完补焊后开机听见了声音以为OK了,接上屏一看,晕。。背光不亮,无奈在拆出主板仔细看,发现u7701有一个脚腐蚀掉了,此芯片是bga封装的,拆掉后重新刮锡浆装上后还是不亮,测工作条件,供电8.5,pwm1.5,en只有1.1左右,偏低,高压也只有20v左右。此信号是从桥里面发出的,测串联的电阻都正常,那就可能是桥没有发出或是板层有断线,一时不知道怎么搞了。在论坛里搜索后发现有一哥们改了独立的升压板讲的很详细,于是就打算试试看,花了两个小时改装成功,在这谢谢那位哥们提供的资料。

苹果 A1466 820-3437-B.pdf

网友:
很有创意,值得借鉴

网友:
好多线啊 。。。原链接在哪里?

网友A:
楼主连的线很漂亮  但是没必要那么麻烦   其实可以将几根FB 的线连一起就好了  方便   不用分开飞线的

网友:
那几条绿色的线是干嘛的?

网友:
苹果的升压在主板上,可以

网友:
这样子能装进去不

网友B:
这样好装吗 楼主将改升压板的步骤传授一下

网友:
经常遇到暗屏的 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
楼主飞了那么多线 怕时间长了 会返修啊 不过楼主确实挺有耐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装吗 楼主将改升压板的步骤传授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870-1-1.html
我是参考这哥们的改法,比较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的线很漂亮  但是没必要那么麻烦   其实可以将几根FB 的线连一起就好了  方便   不用分开飞线的

这个没有试过,确实可以么?

网友:
可以这么玩,真是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试过,确实可以么?

可以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确实厉害  能这样改

网友:
我也在想 能不能装机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