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K43SA 通病

楼主(2016-05-06):
接到一台K43SA, 开机不显,电流到2.1左右还是不显示,外接也一样不显示,刷了BIOS 焊了显卡,问题一样,后来看到论坛有人说显卡背面的两个6脚管子问题,就量了一下电压,果然是这样。今天把图发出来,我没换管子,只是把两个管子的4脚和5脚用焊锡连在一起。就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吧
我上去也遇到过过一台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死机蓝屏的 也试着像楼主这样 后来也好了 看来是同病啊

网友:
次级转换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部分的

网友:
附上图纸 说明这两个管子是干嘛用的就更好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通病的机子 哈哈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以后遇到那不是直接就给他秒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修的少 还没遇到过呢 学习了 应该是供电吧

网友:
华硕的破机器最怕修它

网友:
谢谢 分享,其实觉得 还是换掉比较好

网友:
来自: 江苏
没有遇到过 不过这通病 收下了

网友:
以后得留意了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研究过?

网友:
学习了 有一通病

网友:
这两个管是转换管,应该是G级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应该放一小段图纸上来结合起来说明一下

网友:
不留心的话,这机器会误杀显卡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以为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芯片,结果给报废了,早看到这帖子就好了

网友:
有人说是o殴电阻上面的管子,我当时换了,用了一天又不行了,然后就把管子上面的一个排阻换了才好,试了几天没有问题,看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两个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学习了 通病的本子最好赚钱了

网友:
又一个通病  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多来论坛逛逛。

网友:
想知道原理

网友:
管子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换新的管子不好吗

网友:
配置还蛮高的I7的 修到过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好像这个机型资料也是通病吧

网友:
电压管子 应该是显卡的供电  暂时没有修到过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也碰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记号!!以后看见好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神贴,我修同样的华硕K43SA同样故障,看到已经跑码了就是内外都不显示。先刷BIOS不显示,论坛上看很多人跟我一样故障也干显卡没好(我这台机器4月28日来的,算比你发这贴还早),所以也不打算加焊显卡了,报价换显卡,但是买不到,就一直放着。今天拿来加焊还是不显,终于看到楼主的帖子,结果试试真好了。太感谢了楼主!祝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吐槽一下,华硕的板子真奇葩,不好修啊。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

网友(2016-07-26):
很好的经验 谢谢了今天遇到一个

网友:
维修最喜欢的就是通病加上不差钱啊!

网友:
下次修的时候会注意到你的帖子了,多谢多谢

网友:
这是电压转换管吗

网友:
有点位看看那两个8脚的管子到底是什么电压

网友:
其实是上面那个排阻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遇到一个果真如此!

网友:
正好遇上,马上试试

网友(2017-07-31):
华硕笔记本主板最恶心了,连个元件标号都没有,没了点图就真的很难搞

网友:
现在有时候修机器 碰到没啥头绪的先上论坛一顿狂搜 先按通病搞 不行再说 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时候就修好了

网友:
哇这是好东西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也确实是个通病,真正的原因,没有这个显卡板的点位,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引起的,,,
另外,这是一个坟贴,,谁挖出来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过一台 学习了!!!!!!!!!1

网友:
这个算不算挖坟?一年前的帖子还能回复?

网友:
看外形这两个管子不应是上,下供电管。

网友:
这是通病了,修过几台,都是直接连线。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辅助电压 遇到过 我是换的管子好的

网友:
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通病还真不知道,收藏了

网友:
多谢分享  这个应该是显卡转换电压吧

网友:
这两个是N沟道的MOS管~在这个显卡板上一般都是其中一个管子不良,拉低了G极的+12V~

网友:
正好遇到 一个,我测试了下,控制级有12v,也导通了,就是不显示 ,内接外接都不显示,电流跑2.1A

网友:
焊到一起有不怕短路吗?难道这样相当于跳过这2颗芯片了?

网友:
这个款还没有接触过···现在知道了·   遇到就可以秒杀了···感谢感谢·

网友:
这算是通病之一,还有一个是USB3.0旁边的那个BIOS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 联想的笔记本 都 是奇葩,问题真多

网友:
这个管子是转换电压的吧。PUMD12应该是这个型号的吧,没记错的话。这管子容易坏。已经修了很多这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哎。。。现在板载内存的板子不好搞啊。。。即使能搞加个内存成本又太高了!!!

网友A:
我遇到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和你说的到是一样!可是我仔细测了这两个6脚的场馆输出都是正常的,而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时有时无!哎,烦人啊,还得继续看哦!

网友:
我遇到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和你说的到是一样!可是我仔细测了这两个6脚的场馆输出都是正常的,而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时有时无!要是有前辈遇到过请说说是怎么回事,具体怎么修的!

网友:
又是一台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钱赚起来才叫爽快

网友:
通病 就是 直接个给大家送钱 的 ,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通病的机子

网友B(2017-09-06):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和你说的到是一样!可是我仔细测了这两个6脚的场馆输出都是正常的,而是显卡的核 ...

正常是多少伏的呢? 我现在也遇上了。。连了4-5脚还是一样不显

网友:
通病可以帮我们省不少事情,但是第一个维修的人可是花了好多经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是多少伏的呢? 我现在也遇上了。。连了4-5脚还是一样不显

我的是显卡的核心供电不稳定,时有时无,我把两组场馆和滤波电容换掉了就OK 了!

网友:
呵呵   这个通病还没搞过哦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容易误换显卡 ASUS主板现在做得真心差

网友:
这板子不加电的故障最多,而且坏的地方也多,我还碰到过电阻坏的,电容坏的。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么高的电流还是不显示,我会三板斧刷bios 焊显卡,查屏接口条件,实在不行就显卡旁边一个电感一个电感的去测电压,尤其是电容个头比较大的肯定不放过,还有就是这种芯片,电阻电容不受潮不容易坏,但是这些小芯片特别容易坏,修台式机主板的人就知道这个道理

网友(2019-07-21):
原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呀

网友:
确实很好的解决办法,虽然我不懂,我只是来换积分的。

网友(2019-09-11):
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的能不能图纸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