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6-05-06):
acer s230显示器插电无任何反应,开关灯蓝色,拆机后就只有这一块板子,高手指教,检测哪个地方能证明是板子或屏的问题

网友:
找个好屏一试便知是板子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接信号与不接信号,指示灯有没有反应,背光亮不亮,,,,

网友:
检查背光吧。这个容易坏

网友:
至少要测量一下,应该有的电压都有没有呀,,

网友A:
测量下大概电压,然后看升压升起来了没有

网友B:
看一下led接口瞬间电压有升到几十v吗

网友C:
按键管用吗?楼主都没有描述清楚故障,是整机瘫痪,还是背光不亮啊。

网友:
测一下以便判断电源电压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大概电压,然后看升压升起来了没有

测板子哪个地方,应该多少V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管用吗?楼主都没有描述清楚故障,是整机瘫痪,还是背光不亮啊。

按键能用,安开关,指示灯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led接口瞬间电压有升到几十v吗

测那个地方?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