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图看似简单,可怎么理解

楼主(2016-05-06):
如图
  它说5VSB超过7.5V保护,可怎么保护?
超过7.5V Q11也通导啊,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完全,有的信号不清楚来龙去脉,,,

网友B:
npn三极管PN结导通电压0.7V左右,5VSB经过8.2K/825分压得到约0.5V电压,如果5VSB电压超过7.5V则分压点电压约达到0.7V左右,使Q11导通,Q66集成极电压拉低,P-EN无输出,起到保护的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错误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pn三极管PN结导通电压0.7V左右,5VSB经过8.2K/825分压得到约0.5V电压,如果5VSB电压超过7.5V则分压点电压 ...

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对啊。Q66集电极拉低是Q67是有输出的,Q67是PNP的管子。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对啊。Q66集电极拉低是Q67是有输出的,Q67是PNP的管子。

哦,确实少看了个Q67。。发射极接的5VSB。。有点蒙。。

等高手指点吧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完全,有的信号不清楚来龙去脉,,,

有什么信号?这是技嘉H81M的主板图麻烦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确实少看了个Q67。。发射极接的5VSB。。有点蒙。。

等高手指点吧

P_EN是P管的开启信号,它是低电平有效的,这是技嘉的ERP电路

楼主只截一点图出来给人猜,会害死很多人的

保护电路的关键在Q11的B极两只分压电阻上,如果B极得到0.68V以上的电压,就会拉低Q67的B极,5VSB直接灌入P_EN,ERP电路中的P管截止,待机电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