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源板2275通病

楼主(2016-05-06):
现代电源板2275通病
此款电源板空载嗒嗒异响,空载测试电压飘屏
5V串联300欧电阻作限流与led对地可解决空载异响!
通病:5V与12v相联的稳压二极管易坏,此管型号 为7.5B,7V多稳压管

网友:
逻辑故障资料

网友:
这个你也发现

网友A:
修过好多这样的机器   基本上都是这个二极管坏

网友:
这个电源板做的这么省

网友:
以前有个 没修好 换版了

网友:
标出位置更完美

网友B:
这是二极管所在的地方

网友:
图上做下标示的话 新手更好理解

网友:
是个大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好多这样的机器   基本上都是这个二极管坏

这个二极管坏了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极管所在的地方

这个二极管坏了是什么故障现象?我有两块板都是亮一下就灭,灯管没问题!换过高压线圈故障依旧,

网友:
电源板 都很少修了 不是没价值 而是 不怎么懂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会那么容易坏的,,一般都是爆电容再烧这个

网友(2016-06-06):
这 板有好多      不过都是直接换一块 下次看看

网友:
好老的板子了 ,不过技术部分新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二极管坏了是什么故障现象?我有两块板都是亮一下就灭,灯管没问题!换过高压线圈故障依旧,

那就改个高压板呗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了 一般不是电容  就是那个二极管

网友:
显示器的真心不要修了   换个板子才十几块   修费时间

网友:
不错,学到了,不过我看到这种板子都不想修

网友:
好多牌子的电源都有这个电路。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换版。学习了

网友D:
这个二极管用什么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用什么来替换

7V-7.几都可以

网友:
换一个 不就得了  这么麻烦干什么

网友:
遇过几台都是换那个稳压二极管好了

网友:
碰见过这样的

网友:
那种二极管很容易坏   修过好多机器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下次碰到记住了

网友:
算是通病了  很多这个坏的  一般这个坏都是有发烫 仔细看能看到黄黄的

网友:
这二极管坏了 12V 不达标了

网友:
这个是后级电路的二极管吧

网友:
那个7.5V的稳压管坏多是那些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
电容 稳压二极管 是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