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G455

楼主(2016-05-06):
接到一个2修机器 。G455 问题是有大小写。但是屏没有显示。估计是显卡问题。报价维修。由于客户在其它地方修过。拆开一看。桥 。 显卡都被上家干过。 估计可能上家把显卡干死了。换新的。问题依旧。仔细看了周围也没有说明缺件什么的。最后把桥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刷了一个BIOS。没想到竟然好了。晕死版号是5971P

网友:
现在看到AMD的跑码不亮的就头大..

网友:
所以说二修会影响你的思路

网友:
还是按照先易后难吧

网友:
我这里不显的 先刷bios  正常都OK的

网友:
可能当初就是bios的问题,结果被上家各种干!

网友:
G455得先刷BIOS试先

网友:
上家技术太烂了

网友:
我手上台AMD的,北桥问题,风枪吹亮了,加下就挂了。

网友:
维修本来应该从简单到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