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AOR13BM6E0 CPU不出PL26供电

楼主(2016-05-06):
接到一台二修机子,惠普 DAOR13BM6E0 CPU不出PL26供电,CPU主供电芯片,次供电芯片都换了就是不出来电,也无波型形,通电开机电流到0.7就不动了,求大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集显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又是正常的

网友:
先刷个BIOS,PL26集显供电跑码过内存才出

网友:
刷过BIOS了

网友:
最好测哈内存有没有抓取,内存的复位也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