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有光无字幕

楼主(2016-05-06):
联想G430开机时屏幕亮了但是没有字幕,显卡显存都有搞过,问题还是和之前一样,求大神帮忙。

网友:
求大神也没用,换了显卡那些试一下这个不好修了

网友:
显卡缺供电,还是外接看有没花屏,花屏内接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显卡缺供电也会引起这种现象,我修到过

网友:
换显卡,换屏,不行就换板子好了。

网友:
花屏内接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要光搞芯片,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查,而且供电不是一个

网友:
屏幕亮了但是没有字幕--指白屏?还是清屏?
外接如何?屏线接口查起

网友:
如果不是那种白屏  时青屏可以试着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