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Z77A-G45维修

楼主(2016-05-06):
主板:Z77A-G45    MS-7752 VER:1.1
问题:开机不亮机,不断从启
故障:内存插槽底部旁边铜薄烧断了下图

网友:
spd3.3v  补上就好了?

网友:
3V烧断了,导致PWM发出的VRMPWRGD无上拉,导致不开机

网友:
今天修个和你的差不多啊板子。。以为也是这呢。

网友:
厉害,看来观察很重要。

网友A:
高手  思路都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思路都很清晰

我不是高手

网友B:
白瞎15分,下载下来解压报错

网友:
厉害,眼神锐利。

网友C:
还搞15分这么多,是什么来的?BIOS?点位图?
下来解压不好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瞎15分,下载下来解压报错

看了你的回复我下载试了,没问题啊,上传的时候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搞15分这么多,是什么来的?BIOS?点位图?
下来解压不好更晕

BIOS有8M,  只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