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6-05-06):
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在发动机工作时,燃烧室的高压可燃混合气和已燃气体,或多或少会通过活塞组与气缸之间的间隙漏入曲轴箱内,造成窜气。为防止曲轴箱压力过高,延长机油使用期限,减少零件磨损和腐蚀,防止发动机漏油,必须实行曲轴箱通风。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故障,引起发动机工作不良,那么发动机的曲轴箱通风系统常见故障有哪些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做下分析。

曲轴箱通风系统 图1

曲轴箱通风系统 图2

  一、发动机曲轴箱通风系统常见故障:

  发动机的曲轴箱通风系统涉及缸盖、缸体、曲轴箱、进气系统、缸内燃烧,比较复杂。

  1、曲轴箱压力异常

  调节曲轴箱压力是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的重要功能,通常曲轴箱压力处于设计范围内。异常情况下,曲轴箱压力会超出设计范围,这将导致油气分离效率变差,同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曲轴后曲轴油封、凸轮轴油封失效,发动机漏油。

  油气分离系统分离效率异常

  油气分离效率变差会导致过量机油通过油气分离系统进入进气系统参与燃烧,车辆出现“烧机油”现象,车辆烧机油会导致燃烧室积碳增加、怠速不稳、油耗上升、尾气排放超标等不良后果,严重的会导致润滑不良,使发动机报废。

曲轴箱通风系统 图3

曲轴箱通风系统 图4

曲轴箱通风系统 图5

  2、呼吸管结冰

  呼吸管结冰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故障模式,经售后调查,近几年在我国呼伦贝尔、黑河等北方地区,气温经常达到一40℃,甚至更低,车辆在长时间高速运行后,会出现机油标尺弹出,密封件漏油,检查呼吸管,发现其出口己被冰块堵塞。

  二、造成曲轴箱强制通风故障的原因:

  (1)曲轴箱强制通风系统中的通风腔和呼吸管堵塞、呼吸管上的单向阀工作不良,使窜气无法及时排出,曲轴箱正压变大,则窜入燃烧室的机油增多,导致“烧机油”,需要疏通通风腔及呼吸管,更换单向阀。

  (2)油气分离器回油孔的单向阀膜片破裂,发动机曲轴箱与油气分离器分离后的腔体连通,油雾未经油气分离单元直接进入进气系统,造成“烧机油”,需要更换单向阀膜片。

  (3)单向阀弹簧弹力过硬使单向阀未正常开启,过量气体被从曲轴箱内吸出,导致很低的曲轴箱负压;未按方向安装单向阀使气体反向流动,异常气体进入曲轴箱,导致很高的曲轴箱正压。

  (4)极寒条件,冷热空气将在呼吸管出口处汇合,热空气遇到冷空气会有水凝结,进而不断汇聚形成冰块,长时间运行后冰不断增多,最终堵塞呼吸管,导致很高的曲轴箱正压。

网友:
楼上要是发点汽车点电脑电路还靠谱,怎么发的内燃机?论坛你应该是第一人吧!

网友:
楼主是修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