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 花屏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6-05-06):
故障: 进系统 花屏。如下图

补充内容 (2016-5-8 17:16):
机器现在修好了, 是CPU 坏了 定了个CPU 过来

补充内容 (2016-5-8 17:18):
图片上传不了,就不上传了

网友A:
外接是否花,外接不花就可以排除主板问题,剩下的就是屏 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是否花,外接不花就可以排除主板问题,剩下的就是屏 屏线。

外接不花屏也不能排除主板问题的

网友B:
是否还过屏测试过 显卡有加焊一下试过吗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外接不花屏也不能排除主板问题的

网友:
这花屏像显卡问题哦

网友:
换屏试过了没有

1369429550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毕竟进了系统才花   不是开机就花了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吗,改成集成的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存挂了,显存挂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显存可能性很大   搞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是否花,外接不花就可以排除主板问题,剩下的就是屏 屏线。

我测试了,外接显示器一样

网友:
我怀疑显存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否还过屏测试过 显卡有加焊一下试过吗

外接也是花屏,显卡加焊过了,不进系统没有事

网友:
独立的显卡

网友:
这个我几乎可以肯定是CPU坏。

网友:
我有一个贴子,你可以搜一下,跟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Y471和Y470一样的通病,显存,靠近屏轴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遇到过几台了  你禁用集显应该就不花了

网友:
外接不花屏,有的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规律的花屏 你先干下显卡

网友:
看着像显存,楼主跑下3D看看死不死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屏

网友:
一个个的排查一下

网友:
可以找个cpu代换下

网友:
CPU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主板问题,看下是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禁用独显试一试

网友:
禁掉独立显卡,不行就换个CPU  挨个排除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别忘了cpu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卸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也是花屏,显卡加焊过了,不进系统没有事

不进系统不会花屏 那么先装一个系统 不装驱动 驱动全部去官网下载来试试看看 如果都不行 换显卡 显存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毕竟进了系统才花   不是开机就花了

是CPU坏了,谢谢迅维学员的帮助

网友:
y471的cpu不容易坏的啊 一般v470和b470 的cpu这样的多了 上次给客户修完b470主板 cpu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CPU一开始不代换一下试试看吗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是集成显卡么?

网友:
有集显独显开关的话可以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