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加电不亮

楼主(2016-05-06):
联想E420加电屏不测L4401电感无电压刷BIOS  ok

网友:
说的好像太简单了吧 条件都不用测了

网友:
其实维修很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器好象还有个通病就是待机芯片容易坏,且很贵这个芯片。

网友:
集显电压嘛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刷BIOS OK,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屏不显刷BIOS

网友:
联想e系列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BIOS引起集成显卡供电不出。

网友:
有事没事刷刷bios!

网友(2019-06-09):
像各位大佬学习学习,感谢你的慷慨。。。。。。。。。。。。。。。。。。。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