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20 不充电 BQ24765 无充电电流

楼主(2016-05-06):
二修 有换过电池 换过充放电IC  BQ24765

25脚DCIN_A  19V
24脚VDDP   5.9V
17脚VDDSMB 5V
15 16脚SDC  SDL 3.3V
9脚 ACIN  2.5V

27 28 29 30 31脚有10.3V    但是没有PWM的充电波形

进系统和 BIOS提示正在充电  但是一直充不上  也没充电电流

跪求高手支招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没上传到图片
补图

网友A:
电池换个试试
DELL请用原装充电器,检查PS_ID识别信号

网友B:
插上电池 量量电池接口电压  过高的话就是有路隔离坏了   也可试着换充电上下管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个试试
DELL请用原装充电器,检查PS_ID识别信号

PS_ID不对的话,电脑不会显示正在充电中的
你看第一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池 量量电池接口电压  过高的话就是有路隔离坏了   也可试着换充电上下管  电感

BQ24765没有上下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Q24765没有上下管的

OUT了  没有上下管的充电芯片还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OUT了  没有上下管的充电芯片还没修到过

难不成是我找不到上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