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 REV:3.2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5-06):
ASUS X55VD REV:3.2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机器进水了,正好进到板载内存里面,谁知道怎么改,谢谢。。。

网友:
问下 月饼 老大,你不是在基地哈

网友:
PCB_ID0、PCB_ID1、PCB_ID2分别以0、0、1排列。

网友:
尝试改变PCB_ID 的配置电阻 试下

网友:
没图的那就别想了,你看看哪个颗粒下面进水,重新直看看

网友:
一个个电阻试,试了不行就先装回原位,反正就四个改法

网友:
真TM的操蛋,改了好久都没改好,最好把进水的颗粒植球,最好居然会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反正我按这个哥们的方法怎么都屏蔽不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234-1-1.html

网友:
呵呵,一般进水都是拆了装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洗板水倒进进水的芯片下面用风枪低温猛吹,

网友:
这个 还可以改啊   学习了   学习

网友:
有图纸还好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