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 初练

楼主(2016-05-06):
上了个风枪

用的 大风嘴

拆CPU供电 场管 背面PCB板 都黄了

是风嘴 理PCB 距离近 造成的吗
拆焊网卡 新手感觉真难

练几次 还是歪了 对不正
网卡旁边的电容 都烤外皮掉了 是不是先得给电容 拆下来
还是换小单的风嘴

CPU供电的电容 也烤黄了

场管底下的PCB 都起来了

看来 风枪比烙铁 技术要求高多了
一般风枪风嘴和PCB 距离多少合适
温度  风速   设置多少  按设置的风速3.5 温度380
是不是芯片 封装形式 不一样  温度 距离 风速 都不一样

网友A:
风嘴用错了,用小风嘴,温度和风力那个随意性大,眼力准手快的话调高点

网友B:
你这风枪 多少钱收的

网友C:
华硕主板温度要求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风枪 多少钱收的

X宝买的 42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嘴用错了,用小风嘴,温度和风力那个随意性大,眼力准手快的话调高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788-1-1.html
按看这个 用的风嘴

网友:
至于电解电容,剪一块可乐罐挡一下热风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风嘴用错了,用小风嘴,温度和风力那个随意性大,眼力准手快的话调高点

按看这个 用的风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78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温度要求高一点

按练手吹个 七彩虹的  3850坏显卡 场管 和 8脚 16脚 风速3.5 温度380 正常 感觉很好吹
难道的主板的 无铅的温度高吗 场管得吹20秒 才下来
是不是 用的风嘴的原因
PCB 地下 一般垫什么东西呢  380度 吹的真个PCB 都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看这个 用的风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788-1-1.html

你没看那楼主都是新手吗??风枪难道你只对着一个地方吹,不动?

网友E:
如果不是新手,有可能是温度和风速没有调好吧

网友F:
用的风嘴,有点大,用比这个小点那个,吹场管,特别是CPU供电那个地方,风速调高到5试试,这个风枪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G:
这个 风嘴大了 小点的好 能控制区域

网友H:
这么好的设备,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新手,有可能是温度和风速没有调好吧

按是新手啊。。才开始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那楼主都是新手吗??风枪难道你只对着一个地方吹,不动?

按也动的 但是感觉 风嘴出来的风 面积很大
是不是风嘴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风嘴,有点大,用比这个小点那个,吹场管,特别是CPU供电那个地方,风速调高到5试试,这个风枪还是很好 ...

按用的左边的这个 是不是得用 右边的 这个好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 风嘴大了 小点的好 能控制区域

对应尺寸3 5 6 8 12

用哪个呢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好的设备,羡慕

比这贵的 买不起了 工具买个好点的 用着省心吧

网友:
这个焊接技术还是要练好。因为PCB很弱

网友:
用 6 或者8 的就行啊,

网友:
一般吹比IO小的原件不需要用这么大的风嘴,还有,【迅维】有焊接视频,多看看再练

网友:
找个废板多练练,多总结

网友:
先局部加热 ~~~~~~~

网友I:
首先,你要找-风嘴大小合适的。你拆的时候加点助焊膏,用镊子家住要拆的料件,轻轻的左右摇晃,感觉芯片能动了,直接拿下来,风枪和镊子同时拿开

网友:
风嘴有点大!!~多度的哦练习练习吧~!

网友:
不错  给初学者的好礼物

网友J:
风嘴大,温度大,速度慢。嗯,就这么一回事

网友:
苹果手机速修手册 第三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嘴大,温度大,速度慢。嗯,就这么一回事

是不是 拆不同的芯片
风嘴 温度 风速 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你要找-风嘴大小合适的。你拆的时候加点助焊膏,用镊子家住要拆的料件,轻轻的左右摇晃,感觉芯片能 ...

看来 按还得继续练习 才行

网友:
用8mm的温度350°风力1/2弱点吹4459场管15秒左右可下。

网友:
温度可能定高了,,,,,,

网友:
慢慢练习,时间久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太猛了,用5、6MM的风嘴

网友:
吹之前加焊膏,无铅改有铅。再吹就容易多了

网友:
多练练,吹的时候看到板子变色立马拿开,调节温度再吹,不然就直接吹起皮

网友K:
电子料0402 0603 就用5号,新手不建议用3号,不然吹一下料在哪都不知道了。大点的B料就用8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子料0402 0603 就用5号,新手不建议用3号,不然吹一下料在哪都不知道了。大点的B料就用8号

多谢指点 按是新手 才开始练

网友:
搞点铝箔纸包住周围,调好风速和温度,加热的时候风枪要转速均匀,可以放心的搞

网友:
如果不是新手,有可能是温度和风速没有调好

网友:
因为你没预热好!所以会鼓的!

网友:
吹这种芯片温度打到380左右,焊盘要处理好,芯片引脚要处理好,先对角

网友:
多练习才是真

网友L:
焊膏,点锡,然后温度高点,短时间焊下来
ss456er12004
一般风速 和温度 多少合适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焊膏,点锡,然后温度高点,短时间焊下来
一般风速 和温度 多少合适点

网友:
很好,就这么练。多练两天就会了。刚开始觉得什么都很难。但是,遇到的问题多了,一一解决了,就是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