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板号LA-6884P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06):
机器是进水的,开机不显示。机器不跑码,电流到1.3A不动了,拔掉内存到1.08不动,经测试主板各大电压除集显外都出来了,由于是HM65的桥,集显应该在跑码后才出来的,内存总线有波形,供电正常,复位有1.5v,LPC总线有波形。BIOS的PIN1256波形正常,但是内存上的排阻没有波形,一次都没有,说明没有过内存,再次测内存条件发现内存复位不正常,内存复位电压是1.5v。但是不正常,之所以不正常是因为内存复位 不是一下子出来的,而是慢慢的出来的。刚开机只有0.8v。然后依次上升0.8-0.9-1.0-1.1-1.2-1.3-1.4-1.5、这种情况从来没遇到过。不过这种情况也肯定不正常,内存复位经查来自CPU,换CPU无果,刷BIOS无果,接下来就查CPU工作条件了,当查到下图时发现问题了: U1的第四脚+1.5V_CPU_VDDQ的只有0.4v。正常应该是1.5v的。追查+1.5V_CPU_VDDQ来到下图: U3的PIN5678正常1.5v。而PIN123只有0.4v。这是一个N管控制级要为高才正常,实测是0v。往前追发现+VSB无电压。看样子是断线了,飞线后电压出来了,内存上有两次波形。集显也出来了,但还是不亮机,直觉告诉我可能是显卡挂了,好在这机器可以直接改成集显的。拆掉PL801就可以了。
     其实这机器就两个故障点,+1.5V_CPU_VDDQ没转换出来,显卡挂了、

网友:
那个不是通病吗?

网友:
就腐蚀断线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个通病也多

网友:
刚修到一个。没有CPU电出来。测了CPU复位短路了。还在查

网友:
这个1.5转换也算时通病了

网友:
显卡这么容易搞,双显卡好修

网友:
楼主修的好啊 ,高手,这两个问题都是难缠的主,都是不敢动的主。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这类不跑吗的故障真的不好修

网友:
这板主是这么多这种问题

网友:
那桥发出的控制信号有吗?

网友:
显卡进水了吗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复位~楼主说的是1.5显卡供电没出显卡挂~有关系??

网友:
6系列的集显供电是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