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000Z一体机-让老板肉疼令我要吐血的维修

楼主(2016-05-06):
同行送来一台M9000Z,故障现象是不触发。
板号: DA0QU8MB6G1
拆机开始苦逼的维修。。。。尝试拿镊子短接绿黑线,电源可以输出12V正常,就是因为这一步导致后面悲催的维修。。。
当不开机维修,这一体机都知道,刚开始肯定是刷BIOS,在论坛下了几个还是一样不开机,看得我的下载分都肉疼。由于刚开始找不到图纸,只能瞎测,待机电压3V5V正常,EC根据别的图纸只能测待机电压正常,时钟,复位这些都没办法测。。
没办法了狠下心,先换EC,结果又是一个悲剧。。。
这个板子不经吹,吹了一会EC,EC没拆掉,倒反起了个大包,吓得赶紧停手,心想这板子算是废了。。。。把板子先扔一边了
闲下来,又拿出来瞧瞧,看起包的位置没有什么元件,都是空旷的,心想着应该没事,就又想拆EC,这回学聪明了,用锡把四周拖了一遍,看着可以了,还不行,又用锡泊纸把EC围起来,就只吹EC那位置,吹了几分钟EC还是纹丝不动,我汗~~~~停手不吹了,又扔一边。。。
客户催了没办法,老板在淘宝买了份图纸,让我又修,这EC我是不敢拆了,直接扔给老板自己拆去。。然后。。EC是拆掉了,但是掉了N个焊盘。连续换了2个EC飞了2次线,那个累。。。还是老样子,不触发,没办法了,只能换板了。
新板子回来,只上CPU、内存,本以为可以上电结果。。。还是老样子,没道理吧,新板子应该是没问题的啊,都想不到哪里问题了,没头绪了,老板递给我个菠萝,让我边吃边想。。。
吃了东西还真来精神,老板问不上CPU不能上电吧,是不是U坏了,通过提醒让我立马去查了以下电路:

测得PQ55的1、3脚为0V正常,然后测量接口处的绿线5V,找到问题了,把接口取下看绿色插孔里面的金属圈都扩开了,就是前面用镊子短接绿黑线测电源时把孔搞大了!!!导致绿线跟插针接触不到,上不了电,狂晕,接着把故障解决了,心中暗喜,试裸板上电,看见风扇转了。。。
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没有,这只是把故障还原而已!!满怀信心装好各种排线上电,又不触发!!!汗!!
再次测量PQ55,发现3脚电压在跳变,由5V变0V,2脚电压由0V变成3.3V,不停的跳变,测量ATX电源接口处12V输出也在跳变!这才是原始的故障,开始陷入沉思。
心想出现这个问题:一。要么是电源坏;二要么是主板检测错误或者短路引起保护上电断电。
先排查电源吧,由于店里没有这种电源,怎么办,自己想办法,从坏的ATX电源拆跟主板连接插头里的金属圈,拆黄12V,绿色,黑色地线,灰色PG,待机5V共5根线,一边连接到好的ATX电源输出接口,一边接到一体机主板上,上电测试结果还是老样子在跳变,排除电源问题。又一阵白忙活。。。
接下来就排查哪里短路引起的了,既然裸板能上电,说明是某个接口引起的,然后每接上一个接口排线都上电测试,当接上USB接口排线,不上电了,找到问题!!!一看USB接口,供电都跟地接到一起去了!!!我狂晕!竟然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害得我花费那么多工夫,还害老板买板子回来,这板子不便宜啊。。。。
接下来就是换USB接口过程。。。。。
上电,满怀心喜上电,以为结束了,没想到白屏!!!!我郁闷,还有问题啊。。疯了这是。。
清理屏线无果,还以为是这屏幕放久了搬动导致屏坏了,吓得不轻。。
然后测量屏接口电路:

测量F2电压才2.5V,而4、6脚电压为5V,强制接上5V过去能亮屏,摸Q13发烫,说明Q13带不动负载,新板子还是有问题的!!
把瞄头转向旧主板,既然只是USB接口短路引起的问题,说明旧板是好的,只是自己把故障搞大了而已,好吧,继续干。。
把原来的EC装回去,开始苦逼的飞线,飞好后如下:

是不是很丑,哈哈,不管能亮就行,将就着吧,焊好,测量一阵,没什么问题了,上电,你懂的。。
附上买的图纸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这板都被你救回来了,膜拜中!

网友A:
嗯嗯,根据老板经验说是BIOS就没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根据老板经验说是BIOS就没管那么多

一体机电源坏的多

网友:
那买的板子怎么办啊

网友:
本来小毛病让你烦恼啦,下次要小心一点,就是你太大意啦

网友:
到头来这块板子你还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处理啊

网友B:
维修多久了亲,这个EC很好拆的呀。

网友C:
感觉这个板质量应该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多久了亲,这个EC很好拆的呀。

不好拆。。吹到起泡都没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板质量应该很差

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拆。。吹到起泡都没拆下来

广达的板子 基本都很好拆啊。

网友:
修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废的脑细胞啊

网友:
又是飞线解决问题,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用风枪应该很好拆EC。

网友:
没有积分怎么办,下载不了了。

网友:
没有下载分啊,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