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联想v460 键盘串键 触摸板左右一样都是右键

楼主(2016-05-06):
联想v460 键盘串键 触摸板左右一样都是右键 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建议换个EC试下,我之前键盘一直连键,是键盘上的耦合电容问题。都可以换下试下

网友:
重刷个EC bios

网友:
键盘进水 IO 进水 不是键盘就是IO 的问题

网友:
换键盘试过没有

网友:
先换键盘进PE看是不是一样,排除下在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