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7 1.0 上电 跑D0非222排阻故障

楼主(2016-05-06):
   主板:精英G31T-M7  REV:1.0
    故障:上电跑D0
     下午接到同行送来的三块主板,都说点不亮,插上诊断卡 显示D0   换了内存, 还是跑DO 。
  不上内存还是跑DO。量了一下内存供电电压,  1.82v。正常。
这个时候心里在想电压正常,能跑马,挡DO。  可能跟BIOS有关, 于是再 论坛下了好多个BIOS, 结果刷上去复位灯常亮, 白白浪费我好多分,(ecs官网全是英文, 看不懂,)
刷回原来的BIOS,
     在论坛搜了一下发现有个帖子跟我这个问题一样的 跑DO,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055
看了他的帖子之后, 自己 下了一个图纸,照着他的维修思路修,  量到内存假负载上的两根总线电压分别是1.15V  0.86 V.找到他所说的 排阻.

换了222 排阻之后上电,问题还是一样的,心想,难道换的排阻有问题?接着在继续换了3个,问题还是一样的, 心想故障不是出现在排阻上。但是不是排阻导致3.3v无法上拉, 那肯定是有什么东西有问题导致3.3V无法完成上拉。
   打开图纸。查看了一下这两条线是南桥发出来的,难道是南桥坏了?导致电压拉低,请教了一下师傅, 讨论一会儿,给我指了一条路, 割线, 把排阻到南桥之间的连线割掉一条, 看电压出不出来,出来 就表示南桥可能有问题, 没出来就再找其他地方有无问题,

   割掉南桥跟排阻的线,上电一量 排阻这边的3.3V出来了, 南桥这边电压还是一样。
这时候心凉了一大截, 南桥挂了。。心有不甘啊。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得到的结论是南桥挂了,板子 往旁边一扔,去看图纸,结果 一看, 貌似发现新大陆了,这两条线还跑到时钟去了,

这时就用上我经常修主板不触发快速判断故障的方法,挑针脚。把45脚挑起来, 上电一量电压,3.3V出来了,   心里一喜, 有救了,把之前切断的线补好,把44脚也挑起来,
    上电触发,一路跑马到显示,
原来真凶是时钟, 差一点冤枉了南桥,
   非常感谢上面那个高手的帖子, 感谢强大的论坛,

    随便再问下时钟不换不知道可不可以。 那两个脚 挑起来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最后再献上亮机BIOS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补:发帖时 ,按错键了,导致帖子还没写完就发出去了,请谅解一下 新手发帖的失误

ECS G31T-M7 REV1.0.zip

网友A:
搞时钟???????????
晓得了,刚才你帖子没说明 就几张图片, 你后来改了帖子。。挑脚

网友B:
楼主惜字如金,是刷BIOS,还是换时钟?

网友C:
如果是搞时钟。是怎么想着干他的。

网友D:
楼主你稍微给点文字,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惜字如金,是刷BIOS,还是换时钟?

发帖按错键了自己发出去了, 现在已经写好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稍微给点文字,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懂。谢谢

现在已经编辑好了。  应该可以看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搞时钟。是怎么想着干他的。

之前写帖子的时候按错键了, 还没写好就发出来了, 现在已经编辑好了, 上面有写。

网友E:
最好换下时钟芯片。不然smsclk和smsdate信号工作频率推测会收到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搞时钟???????????

时钟没有换, 只是挑起来两个脚, 故障应该是时钟有问题才导致排阻的3.3V无法上拉  不知道时钟不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考虑时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换下时钟芯片。不然smsclk和smsdate信号工作频率推测会收到影响

哦,多谢指点,  现在手里头没有时钟替换, 所以只是简单的找出故障点, 等找到芯片再 换上去稳妥点

网友:
高手  思路很清晰

网友G:
楼主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师傅不得是世外高人了。有技术,有图纸修起来就是舒服啊。要多赚点分存图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师傅不得是世外高人了。有技术,有图纸修起来就是舒服啊。要多赚点分存图纸了

我这技术只有三板斧的。这是参考上面那个大手照着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技术只有三板斧的。这是参考上面那个大手照着修的。

有图纸事半工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钟没有换, 只是挑起来两个脚, 故障应该是时钟有问题才导致排阻的3.3V无法上拉  不知道时钟不换会不会 ...

SMS CLK和SMSDATA信号同步工作会受到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时钟???????????

没有换时钟,挑起时钟44,45脚相当于SMSCLK和SMS DATA信号处于经222排阻强制上啦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时钟???????????

没有换时钟,挑起时钟44,45脚相当于SMSCLK和SMS DATA信号处于通过3.3V经222排阻处于强制高电平上啦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S CLK和SMSDATA信号同步工作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电脑 会出现死机 或者蓝屏的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你怎么把45,44脚挑起来的?

使用热风枪和镊子配合就行,但要控制好风速,防止吹跑时钟芯片旁边的小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