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楼主(2016-05-06):
版号DA0LZ7MB8E0 此机器加电十次2次挡内存   BIOS已经刷过   不过内存时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是OK的   CPU板载的   不知道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  想干CPU

网友A:
档内存时查查内存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内存时查查内存的条件是否正常

不过内存时  内存槽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内存时查查内存的条件是否正常

怀疑CPU有问题

网友:
干CPU了吗?解决了吗?

网友:
首先刷BIOSS刷分离合成的试试,不行就干U

网友B:
意思是十次有八次能开机》?2次卡内存了?
这样的话和BIOS没关系了吧?

网友:
你把CPu 加焊一下 !!!

网友:
内存正常~查CPU

网友:
是不是2级电压转换有问题哦

网友:
BIOS 继续刷吧, 不要动桥

网友:
有没有cpu的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 然后热机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6-06-08):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十次有八次能开机》?2次卡内存了?
这样的话和BIOS没关系了吧?

干CPU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