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5-06):
英业达HP的板子
板号:HM67Clash+UMA+6050A2398701
现象:   PLTRST和CPURST都出来了
            各个电感都有供电,只有集显没有供电
            PCH读取了BIOS有波形,(没有上CPU的时候)
            主板上的晶振都有波形
            CPU无时钟,CPU假负载上无任何时钟,在主板上也找了个PCIE插槽时钟也没有
            发现焊盘坏了,图中Q57场管没了,焊盘6个脚也没了,于是我就从R419飞线到R827,从R416飞线              到R428就出现以上现象

请问    1.这几个信号能导致没有时钟吗?
           2.图中这电路作用干嘛的,给我讲下呗,感谢

网友:
芯片之间传输数据的作用,SM总线。

网友:
SMB隔离与放大电路

网友:
不同供电设备之间的总线传输,所以需要这个电路。更好的让设备之间进行沟通。

网友:
受控的SMA总线通断

网友:
哪放大了呢,教我下谢谢

网友:
总线呀,小一根都不正常啦

网友A:
隔离看出来了~放大怎么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看出来了~放大怎么讲呢

由电阻上拉供电,提升信号强度,提高总线抗干扰能力。

网友:
我这板还有的救吗,电阻上飞线不管用啊

网友:
6系列要自检内存过了,才会发出集显供电

网友B: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

这个板子时钟没有,是这个影响的吗

网友C:
自检 没过内存,,,,6系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查内存条件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检 没过内存,,,,6系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查内存条件先,.

内存供电正常啊,倒是CPU没有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正常啊,倒是CPU没有时钟的

什么叫过内存?是内存波有3次以上,或者内存排阻上有波

网友B:
没有时钟怎么能行,秀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钟怎么能行,秀出来

  发现焊盘坏了,图中Q57场管没了,焊盘6个脚也没了,于是我就从R419飞线到R827,从R416飞线              到R428就出现以上现象,没有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焊盘坏了,图中Q57场管没了,焊盘6个脚也没了,于是我就从R419飞线到R827,从R416飞线              ...

恢复原电路,并检查各点的连通性
从电阻飞线到电阻,+3VS和+3VA都不相同的一个电压。电阻飞到电阻,信号整线路并不一定是连通的。

网友:
时钟不出,是这里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