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00系列花屏(怀疑通病)

楼主(2016-05-06):
    都是讯景的,一张HD7850,一张HD7870,花屏情况一样,就是位置不太一样而已(怀疑是通病),而且花屏条纹是会变动的(可以看到下图我用画图工具做的实验),在不同颜色背景下有时又如同正常一样(比如下图我的电脑里面的白色背景)。请教一下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图片在下方。

网友:
不是显卡芯片就是显存

网友A:
手头有3张蓝宝的,也是这么个花法,本地没人修。。。

网友:
I不一定,你看一下VGA接口的值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3张蓝宝的,也是这么个花法,本地没人修。。。

什么型号的?也是HD7800系列的么?

网友B:
是显存坏了,或者虚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存坏了,或者虚焊了吗?

打金手指电路对地阻值,有一张卡一个电容无穷大,估计GPU空焊,另一张卡金手指阻值相差比较大,估计GPU虚焊,准备两张卡拿去BGA加焊一下再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坏显卡通病,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