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A00戴尔板精英代工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5-06):
   这板故障就是不触发,量了IO的所有条件都正常,PSON跳变信号也有发给桥!RSMRST 3.7V  。桥3.3都正常。
要短接开机排针后,再,但不跑码。再摸晶振的另外一只脚就可以正常跑码亮机了。
分别做过以下尝试:
1、更换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  共试了5组有新的晶振,有旧的  不行
2、拆掉谐振电容     不行
3、更换南桥   两个桥(好板拆下来的,换桥后跟换桥前一样)   不行
4、将106电阻换成105   不行
修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么简单又这么棘手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兄弟。该怎么修??可能还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多谢!

补充内容 (2016-6-5 15:11):
已经修好

补充内容 (2016-6-5 15:12):
详见16楼,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板真是修得真尴尬。这个也没办法,开放的维修台。。

网友A:
值得吗,这板这样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值得吗,这板这样搞法

这个是品牌机的板子比较麻烦的。装一般的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品牌机的板子比较麻烦的。装一般的不方便

版主说得有道理 ,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网友:
换了南桥故障还是这样么,,很少见啊。我很久前碰到类似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值得吗,这板这样搞法

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说RTC电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试试到料板上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过来

网友:
切块肉贴上面算了,能换的基本都换了,刷过BIOS吗?

网友:
换个主板吧,现在主板也不贵比修划算

网友:
建议换板 把旧版留下来研究

网友:
新手飘过,楼主有没有解决掉啊?求方法

网友:
版主说得有道理 ,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网友:
LZ,搞好了没,关注中………………。

网友(2016-06-05):
已经解决了。。。。。哎,很郁闷的原因。还是桥的问题。。。。第一片换上去的桥是坏的。第二片换上去的桥是好的。但我换好后,放维修台还没试就出去上门了,这板是同行的,同行过来看以为我已经修好了,就试了一下。我做桥的时候拨掉了待机跳帽,然后同行捡了个跳帽就插上去试。这个板跳线帽跟普通的不一样,是跳2-3。。一般主板是跳1-2.同行直接给我跳了个1-2。。也就是放电模式,诡异的是这样跳线居然点晶振也可以触发。。。。但不跑码。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