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DVI 关机 自动重启 !

楼主(2016-05-06):
版号 :GA-H61M-DS2 DVI

故障 :  可以正常开机  使用  关机 过2秒 重启 !

测量 PCIE    B11脚  WAKE 信号(网络唤醒)只有 0.69 V    有问题!

更换  上拉电阻  R298  换个  阻值小的  几百欧姆的    原来电阻  阻值也对!

测电压  正常了  3,.3V   问题修复    不在重启了!

图纸  可以  看GA-H61M-DS2

图纸: GA-H61M-DS2

网友A:
大神你的思路,怎么想到那里去了

网友:
图纸点位图都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的思路,怎么想到那里去了

关机  自动重启  很多  都是  网络  唤醒信号 异常    拉低  表示唤醒  所以  自动重启!

网友B:
换个阻值小的上拉,如果没有点位,这个电阻还真不好找,只能慢慢跑线

网友C:
这种肯定是一通电就自动开机的,WAKE信号出问题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阻值小的上拉,如果没有点位,这个电阻还真不好找,只能慢慢跑线

是啊   GA-H61-DS2  这个  点位  通用好多GA-H6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肯定是一通电就自动开机的,WAKE信号出问题就会自动开机

不会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网友:
哦。。这么牛啊。厉害学了一招

网友:
你们都是大师级别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D:
学到新东西了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到新东西了   谢谢楼主分享  加分鼓励

你都可以   加5分?

网友:
太厉害了,这种都能发现

网友:
好知识要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都可以   加5分?

是呀 你也可以的吧

网友:
换个原值1K阻值的不行吗   为什么不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 你也可以的吧

W我不可以啊啊?

网友:
这发贴,还带背景,好用心!

网友:
太厉害了还带背景

网友:
能具体说说整段测试的

网友:
看了楼主贴子感觉修板子对我这样不是专职修板的来越来越难了,技术差 加上没点位图和图纸快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