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3不定时关机并且有时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5-06):
如题,H61H2-AM3不定时关机并且有时不触发一例
QSW2输出+3VSB电压不稳定,以前也修过这种故障,+3VSB电压对地阻值正常,懒得查信号了,直接补上R410,此板修复。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压?直接上个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R410板上没装?

网友:
R410原来是没有装料的,输出的电压不稳定,可能是QSW2本身有问题或者是G极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此电压应该由QSW2控制,应该是QSW2有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这个能算是通病吗?

网友:
R410是板子上有空位没装是吧

网友:
楼主有图纸不?

网友:
初步看来这个电阻和QSW2是用来出转换电压
吧+PS_3VSB转换为+3VSB电压。这两个个元件应该是2选一吧
直接加上0欧电阻就屏蔽了QSW2,看来应该是QSW2或者5VSB_CTRL_X_L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开关脚的3V电压吗·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

网友(2016-07-24):
这么简单 ,写的真么复杂

网友:
有双电压的意思嘛

网友:
楼主这个qsw2不用取了?这个3.3v是哪里发出来的?没明白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压?直接上个上拉电阻?

开关是个5v啊给开关有关系?

网友:
有时简单化是好一点,不过有些板不行,像V星主板。。。。ATX_5VSB转换为+5VSB电压,也是一个管子空个位在那,接上去就没用。

网友:
看到这板号也是醉了,H61和AM3到底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这个和LZ一抹一样的问题,也是补R410解决问题,感谢LZ!

网友:
这个能算是通病吗

网友:
算得上通病,省事不要去查了

网友:
很厉害,这么强的人啊,多教点我们新手吧

网友(2016-09-13):
刚好有一片这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试试看,谢谢

网友:
简单 快捷 高效 楼主 厉害!

网友:
学习了,好人啊

网友:
电路有双设计,有时省心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5246-1-1.html

网友(2017-08-24):
同样的故障,板子已经修复,屡试不爽,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就相当于取消了 ERP 节能电路

网友:
不错,学习了,刚好一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
讲的很详细,适合我们这种菜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