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SY8208B与SY8208C电路

楼主(2016-05-06):
来了一台HP 新点的机子,不触发,拆机是广达代工的 板号是DAY11AMB6E0还比较新的,问题就是无待机3V 打开图纸一查,现在的3V蕊片都做在一起,没有什么好查了,直接换蕊片吧,为了保障SY8208C与SY8208B一起发几个吧,最初换了一个不行,还以为蕊片有坏的,再换。。。。三个都换过了一样的,不行,无意中换了一个SY8208C的上去,可以触发了,,但出来是5V呢,变成双5V了 没有3.3V。查了一下电路两个蕊片没有什么区别,只是5脚与7脚有点区别,但换回8208B就不行呢,不可能三个蕊片不行吧,,,,有同行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吗??算了,明天再对比一下吧,,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个,没修出来,我也在线等

网友:
B 和C不能搞错,不然出来的电压就不一样了。还是焊接或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见你说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5脚和7脚不一样吧,看我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521-1-1.html

网友:
你看下  你的8008B 和C 有错没有 这两个芯片不一样的

网友A:
刚接手一个宏基E5-572G的本,在别人那里修过。IO烧了,SY8208B的芯片没装。订了个IO和SYS8208B的芯片装上去。也是3.3V变成5V,变成双5V了。。求解

网友B:
貌似两个不通用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这两种3.3/5V的芯片肯定不能混用, 3.3V用成5V的芯片,出来的电压肯定也是5V啊,

网友(2016-06-12):
此板待机没有3、5V,触发后出来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
SY8208B  修到E40-70 主板  发烫   3.3  变成3v 正在找芯片中···

网友(2016-07-15):
引用 网友A:
刚接手一个宏基E5-572G的本,在别人那里修过。IO烧了,SY8208B的芯片没装。订了个IO和SYS8208B的芯片装上去 ...

两个  芯片  不要装错    他们 1, 各自输出的 LDO电压不一样 2, LDO输出的 的脚位不一样   一个是5脚   一个是7脚        3.     SY 8208C 的5脚 5v 滤波   而 SY8208B的7脚 是5v供电   8脚19v供电  千万不要搞错 这是他们的  不同之处    、、、、、 注意: 更重要的一点SY8208B的7脚  没5v供电   5脚  就没有 3.3v的LDO输出  EC相应就不会工作了,7脚因它是给芯片内部的  3、3v   的LDO的振荡电路供电的   。。。。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的是3V发烫,待机0.5  ,愁死我了 ,没有短路  开机好好的突然这样的

网友:
这些芯片的周边小元件很少,大不了全部换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自己改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完评论  收获不少  还没遇到  早就听说过  分开的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一般买的时候都是照原型号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手一个宏基E5-572G的本,在别人那里修过。IO烧了,SY8208B的芯片没装。订了个IO和SYS8208B的芯片装上去 ...

兄弟,你那个变成双5V的搞好了没有?我手上有块G410的板子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两个不通用

我的是在还i有3V  我对换了芯片·还是只有3V· 可以对换

网友(2016-08-18):
B、C两个芯片不能装错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联想S435,没图纸上写的字母也查不到,不知道是不是8208

网友:
你以前在岗顶万亚足 那干过吗   应该就是你